FatFS怎么样列举文件呢?

楼主(2010-08-07):
各位大侠,有没有哪位用FatFS读写SD卡的,怎么样列举文件呢?谢谢!

楼主:
使用提供的scan_files会造成系统死机,无法使用,我用的是REALVIEW来编译的,

网友A:
列举文件?就是读文件名和目录名咯?
open一个文件后就有了文件的各种信息了,包括文件大小,访问权限等
把整个sd卡目录扫一编做个文件名的链表就可以了啊

楼主:
提供的代码不行呀,会让系统死机,OPEN是可以了,有没有可以扫描整个SD的文件名的代码?

楼主:
也可以读出数据,

网友B:
f_readdir阿..网上有一个什么深入了解FATFS的**介绍了怎么用...
请搜索...

网友C:
lz:列举文件是采用:scan_files函数。 用FatFS读写SD卡,我本人在ADS和RealView下测试使用都非常稳定可靠。你所说的“使用提供的scan_files会造成系统死机”的原因是你的FatFS的SD底层接口函数有问题!!!附:列举文件代码片段:

网友C:
另:附加使用f_opendir()和 f_readdir()两个函数实现读取目录的功能。
以下是使用FatFs读写SD卡的测试过程:

网友D(2010-12-07):
回复 网友C:

你那目录名怎么得到的?或者目录名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