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水循环利用装置(怎样才能快速分离洗衣水?)

楼主(2010-08-07):
每次用洗衣机洗衣总觉很费水,尤其是掉色衣物还得分开洗,大量的水白白流掉,太可惜了。所以总希望将洗衣机水循环使用,但实在难以实现,洗衣机水最容易的利用还是用来冲厕,但是由于人懒和不便,洗衣机水最终还是白白排走,因此在这里加入自动装置是很有必要的。

   在洗衣机底下要加入合适大小存水箱,需要时用小水泵引入冲厕水箱(当然需要在装修时设计进去)。

   这种方法节水终究有限,想大量节水只能从洗涤方式上下功夫,还是回到"洗衣机水循环使用"这一点子上来。

   由于洗衣水(洗涤液水)很难通过简单方法快速分离,只好放弃研究,而使用物理方法洗涤的话,洗衣污水只需要沉淀和过滤,基本上就可重新使用,可节约大量的水,当然水丰的南方似乎没必要。

网友A:
一般衣服上的污迹大部分是不能通过沉淀和过滤去除的有机物,所以还是把废水用到别的地方为好。

网友B:
用水泵是不是很浪费电呢,很多人都不愿意用的,既然是一个从节约角度出发的,就不应该用水泵,可以做一个稍稍高一点的台阶,台阶上放蓄水箱,蓄水向上放洗衣机,洗衣机的污水流到蓄水箱上,利用重力污水自然就可以流到马桶或便池中了

网友C:
扬程两米,耗电不多。
学习热水气,搞强排,洗衣机上装个微水泵排水,可压到室外高处的水箱内,供冲马桶用,绰绰有余。
每月节水费10块钱,一年就把微水泵的成本赚回来了。

网友D:
管道设置是个大问题,而且污水进水箱时间长了也会有**烦。

当年在内地时一直使用双缸洗衣机,使用得**比单缸自动洗衣机省水很多,其排水是手控的。

网友B:
考虑一下真正会为此付出行动的有多少人,花那么多功夫去节约一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