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这个测温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0-08-07):
PA0,PA2有ADC。

网友A:
PA2输出高电平,R1与RT分压,输出接PA0做AD转换,电容用于滤波。
用PA2提供电源,可能是为了MCU睡眠时,可以关掉检测电路的电源,用以节电。

楼主:
这样的话,R1的取值就太大了,温度变化时PA0上的电压变化太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不大不是你说了算的,这应该有芯片厂家规定的。并且对热敏电阻要做了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