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普拉斯有没有接近传感器啊?

楼主(2010-08-07):
用来唤醒电子设备用的

网友A:
这个跟普通的电容式感应原理一样,只是铜皮的部分可以大一些或者使用部分金属机壳来作为感应元件。因此,任何可以监测电容触摸按键的IC都可以用来作为接近式感应的控制器。

网友B:
CY 有此方案
似乎在LG的某款产品上有用

网友C:
LG的有?查不到哦

楼主:
要是有这样的传感器,就方便多了。

楼主:
还省电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