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点阵字库怎么做呢

楼主(2010-08-07):
阿拉伯文好像是由28个字母组成,但是和英语不一样,单词不是字母的排列组合,而是不同的字母连接起来后好像能变形。
所以想问问,如果想在液晶屏上显示阿拉伯文,点阵字库该如何去做?还是有什么别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你先详细说说阿拉伯文的书写方法和字母的排列组合方式,这里好像没有人懂阿拉伯文。

网友B:
严格来说跟西文或者汉字的方式一样。都是鬼画符然后点阵量化。

网友B:
问题是,你得找到比较好看的字体,一般的字模生成软件都可以生成。

楼主:
英文的字库比较容易做,按照ASCII码可以一一对应做字库
汉字的字库也能理解,一个汉字是两个大于128的ACSII字符,采用查询的方法也能对应上.
想用汉字字符的方法去索引阿拉伯文,但是阿拉伯文不同的字母组合能发生变体。
同事写PC机的程序,阿文化全是用图片的形式,如果液晶显示都是采用图片的形式,感觉也能实现,不过有些复杂,看看有没有同仁遇到过这些问题,去沙特还是发现不少中国人啊,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呢?

网友B:
点阵字库其实就是图片啊。如果显示内容相对固定,就可以不研究字库映射,直接写死。

网友C(2011-06-23):
介绍一个非常好的 unicode点阵字库生成工具 给大家, 可以支持阿拉伯文显示。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cc6410100s2sx.html

网友D:
楼主先科普一下阿拉伯文字。我只知道阿拉伯文是从右边写到左边的。
阿拉伯文的word也是从右边写到左边的。

楼主:
呵呵,谢谢wujianguo789,由于急着交产品,我后来把文字部分都用动画和图片替代了,这样用户就不用要求我阿文话了,不过还是要搞清楚怎么实现阿文化,这样以后复杂一些的现实,实现起来,从思路和技术的角度都就更从容些。
RE:大道至简
我只知道阿语是28个字符组成,和英语的ABC差不多,给他们讲课出试卷都要用它们的字母,比如英语的选择题ABCD,我们就用甲乙丙丁四选一,他们的单词不仅仅是字母的排列组合,阿语字母不同顺序的组合,会发生变体,使用WORD软件输入就会发现,所以不知怎么实现,我们单位都使用图片的方式现实阿语,呵呵

网友E:
阿语不知道怎么排列的

网友C:
不客气, 非常佩服你的勇气。。。。
其实阿拉伯文,你只要知道他们的排版规则和一个有效字库也就不难解了。
只是用图片的方式可能不是那么好控制。。。

网友F(2012-07-25):
阿拉伯文详细C语言解决方案与算法请联系 扣扣 :1327371701

网友G(2013-08-30):
这个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H:
用字模提取软件,你要做一个**:$显示出来也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