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 adc初始化与引脚选择

楼主(2010-08-07):
请各位帮帮忙:
下面是我对ADC的初始化,但是不能工作,现在还不会做引脚的选择。
/*************************************
ADC单次转换初始化
***************************************/
void ADCInit(void)
{
  CLK_PCKENR2 |= (1<<0);
  //ADC1_CR1 = 0x09;//单次转换,启动ADC(是否要启动ADC,待定),允许转换完成中断
// ADC1_CR2 = 0x58;//时钟不分频,下降沿触发,使用第3个触发(定时器2)4个采样时钟
  //RI_IOSR1 |= (1<<1);
  //RI_ASCR1 &= (~(1<<1));
  //RI_IOCMR1 |= (1<<1);
  ADC1_CR1 = 0x00;
  ADC1_CR2 = 0;
  ADC1_CR3 = 24;
  //ADC1_TRIGR4 = 24;
  ADC1_TRIGR1 = 0;
  ADC1_SQR1 = 0x80;//OFF DMA
  ADC1_CR1 = 0x01;
  ADC1_CR1 |= (1<<1);
  while(!(ADC1_SR & (1<<0)));
  //ADC1_CR3 = 0;//默认选择0通道
}

求一下可用的ADC例程或是请大家赐教一下如何使用ADC。谢谢!
我的邮箱:123456chenyili@163.com
}

网友A:
这是我的部分代码,使用PC7(ADC_3)做AD输入,使用了STM8L的库,可以工作,供参考:

  // Enable ADC clock
  CLK->PCKENR2 |= CLK_PCKENR2_ADC;
  // Set PC7 as Input floating no INT - ADC_3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7, GPIO_Mode_In_FL_No_IT);

  // de-initialize ADC
  ADC_DeInit();
  // ADC configuration ---------------------------------------//
  ADC_Init(ADC_Channel_3, ADC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Prescaler_1);
  // SampleTime: 159 cycles
  ADC_SamplingTimeConfig(ADC_Group_SlowChannels, ADC_SamplingTimeCycles_159);
  // enable ADC
  ADC->CR1 |= ADC_CR1_ADON;

  // start ADC convertion by software
  ADC->CR1 |= ADC_CR1_START;
  // wait until end-of-covertion
  while( ADC_GetFlagStatus(ADC_FLAG_EOC) == 0 )
    ;
  // read ADC convertion result
  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

网友B:
2楼的程序我试了一下 ,不行啊!死在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_FLAG_EOC)==0);  估计AD就没转换,怎么会一直都不结束转换!疑问

网友B:
GPIO_Init(GPIOD,GPIO_Pin_4,GPIO_Mode_In_FL_No_IT );
                /*Enable ADC1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 ENABLE);
                /*初始化AD*/
                ADC_DeInit(ADC1);

                //CLK->PCKENR2 |= CLK_PCKENR2_ADC;
                /* Initialize and configure ADC1 */
                ADC_Init(ADC1, ADC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Prescaler_1);

                ADC_SamplingTimeConfig(ADC1, ADC_Group_SlowChannels,
                                       ADC_SamplingTime_384Cycles);
                                /* Enable ADC1 Channel 10*/
                ADC_ChannelCmd(ADC1,ADC_Channel_10, ENABLE);
                //ADC_DMACmd(ADC1,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ADC_Cmd(ADC1, ENABLE);

网友B:
不行啊 ,求高人指点!

楼主:
先谢过各位。我试试。

网友B:
个人感觉 这个芯片的AD转化不准确!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 ENABLE)
                ADC_DeInit(ADC1);
                /* Initialize and configure ADC1 */
                ADC_Init(ADC1, ADC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Prescaler_1);
                ADC_SamplingTimeConfig(ADC1, ADC_Group_SlowChannels,
                                       ADC_SamplingTime_384Cycles);
                                /* Enable ADC1 Channel 10*/
                ADC_ChannelCmd(ADC1,ADC_Channel_10, ENABLE);
                //ADC1->SQR[regindex] |= (uint8_t)(ADC_Channels);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DISABLE);
                ADC_VrefintCmd(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这是AD的初始化
这是主程序所用的内容: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delay(1000);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 0 );
                             j=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if(j>0x00FF)
                                {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C);
                                        start_work( );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 ADC_IT_EOC);
                                }

网友B:
刚开始我把这句: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放在初始化里面了。我死活读取到AD数据寄存器里面的值;很是郁闷,最后我把上面那句开始转换 换个位置,可以读取值,但是不准确。我认为既然是单次转换,一次转换结束他也应该把一次转换的结果存到计数器里面等待读取。然后给个结束标志!单次转换应该很简单啊,但是很不理想!

网友B:
ADC_DMACmd(ADC1,DISABLE);加上这一句就好多了  呵呵!

网友A:
根据我的实际使用,stm8l152的AD精度挺高。

楼主:
请问10楼,有没有直接操作寄存器的ADC例程。有的话,给我发一份。
我的邮箱:chenyili2007@qq.com
谢谢。

楼主:
请问zhangyong1818可否将你实验的程序发一份给我。谢谢。
我的邮箱:chenyili2007@qq.com

网友B:
单步执行程序时我只能看到ADC中高位DRH的值为0d   DRL值为xx: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经过同事的指点,我把AD转换的结果在LCD显示出来了,挺准确,冤枉芯片了。不过在初始化配置上还是存在疑问。。。。。。。。

网友C(2011-03-29):
楼主。
//ADC1_CR3 = 0;//默认选择0通道
这个通道是用来选择模拟看门狗通道的!不信你再看看手册。
[ADC的转换通道在SQRx寄存器里选择!无论是单次模式还是连续模式!

网友D(2011-05-17):
15楼正解

网友E:
一大堆代码,,看不懂

网友F:
请问哪位高手有STM8L151 ADC应用实例?

网友G(2011-08-03):
问下大伙,有没有STM8L的技术交流群?若无的话,建议哪位高手建个群,这样可以方便大家学习交流哦

网友H:
请问哪位高手有STM8L151 ADC应用实例?
引用 网友F:

库文件里面有例程

网友I(2011-11-17):
/////////////////////////////////
void CLK_CONFIG(void)
{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2);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 //WARNING LED PIN
  //GPIO_Init(GPIOB,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SEG PIN
  //GPIO_Init(GPIOD,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BIT PIN
  GPIO_Init(GPIOA,GPIO_Pin_4 , GPIO_Mode_In_FL_No_IT ); //AD PIN
  GPIO_Init(GPIOC,GPIO_Pin_4 , GPIO_Mode_In_FL_No_IT ); //AD PIN
}
///////////////////////////////////////////////////
uint16_t adc1_input2(void)
{
  uint8_t i;
  uint16_t adc_number;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ADC_Cmd(ADC1,ENABLE); //START ADC

  for(i=0;i<200;i++);
  //ADC_Cmd(ADC1,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adc_number=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C);
  return(adc_number);

}
///////////////////////////////////////////////////
void adc1_input2_init(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 ENABLE);
   ADC_DeInit(ADC1);
   ADC_Init(ADC1,ADC_ConversionMode_Single,ADC_Resolution_12Bit,ADC_Prescaler_1);

   ADC_SamplingTimeConfig(ADC1,ADC_Group_SlowChannels,ADC_SamplingTime_384Cycles);

   ADC_ChannelCmd(ADC1,ADC_Channel_2,ENABLE);  //
   ADC_VrefintCmd(ENABLE);
   ADC_Cmd(ADC1,ENABLE);
   ADC_DMACmd(ADC1,ENABLE);//DISABLE

}

void main( void )
{

  uint16_t wd_temperature_show_number;

  wd_temperature_show_number=168;

  DelayUs(150);

  CLK_CONFIG();
  GPIO_CONFIG();
  adc1_input2_init();

  LED_H();
  LED_L_DH();

  while(1)
  {
   /*
    temp++;
    if(temp==6000)  {temp=1;}
    if(temp<3000)   {LED_L();}
    if(temp>=3000)  {LED_H();}
    else{}
    */
    //LED_H_B();

     wd_temperature_show_number=adc1_input2();

     if(wd_temperature_show_number==0)
     {LED_L();}
     else
     {LED_H();;}

  }
}
始终读不了  AD值,return返回值始终为0,采用端口ADC1_IN2  (PA4)   芯片STM151LC2T6  ad端口电压0.2V   采用外部2.5  VREF       在添加了“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 ENABLE);” 时钟后单片工作不正常    不添加该语句   读得 CR1 0X01  CR2 0X07   CR3 0X1F   SQR4 0X04   没有搞懂CR2为0x07  这个怎么能工作

最总问题是   还是读不了 AD值

网友I:
SQR 0x04  是读得通道2  ?  在PC4口也弄了电压   还是读不了

网友I:
补充说明    ADC_DMACmd(ADC1,DISABLE);//DISABLE   试验中改了 该句   还是没有用

网友I:
问题找到  更改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0);

看的 STM8S资料      把 标志位搞反了

网友J(2013-06-11):
引用 网友B:
经过同事的指点,我把AD转换的结果在LCD显示出来了,挺准确,冤枉芯片了。不过在初始化配置上还是存在疑问 ...

我是初学者,楼主能分享下 例子吗?万分感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经过同事的指点,我把AD转换的结果在LCD显示出来了,挺准确,冤枉芯片了。不过在初始化配置上还是存在疑问 ...

你好, 怎么处理的, 我现在一直有问题, 读出来的ad 值一直不对, 初始化按官方的库帮我看下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 ENABLE);

        ADC_DeInit(ADC1);

        ADC_DMACmd(ADC1, DISABLE);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5, GPIO_Mode_In_FL_No_IT);

        ADC_Init(ADC1, ADC_ConversionMode_Single,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Prescaler_2);

        ADC_SamplingTimeConfig(ADC1, ADC_Group_SlowChannels, ADC_SamplingTime_384Cycles);

        ADC_VrefintCmd(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23, ENABLE);

        ADC_SchmittTriggerConfig(ADC1, ADC_Channel_23, ENABLE);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网友L:
楼主好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