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运放

楼主(2010-08-07):
下图所示的电路,结果是如何计算的,与R4连接的VCC/2起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A:
好好看看模拟电路的书吧,这是你的作业题?

网友B:
叠加直流偏置的。

网友C:
相当于单管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的VBB,合适的偏置可以防止信号为负时截止失真。

网友D:
单电源供电要使运放的同相端偏置到电源电压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