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控制

楼主(2010-08-07):
各位大侠:
      我现在正在学习开发直流无刷电机(DD)的程序,想请问下在驱动直流无刷电机转之前,是不是必须先读入Hall sensor的值,然后根据转子的位置和设定的旋转方向在程序中再决定开哪三个IGBT(电机驱动电路使用IPM,使用180度的通电控制方式)?
       另外想问下,是否可以不先读入hall sensor的信号,先让电机旋转起来后在根据hall sensor信号和给定的电机转速和方向,在程序中开哪三个IGBT。

        因为我现在在看别人的程序,该程序中貌似电机启动时没有先读入hall sensor的信号,所以我心里一直有疑问,启动前不先读入hall 信号,怎么知道开哪三个IGBT呢。
        还问高手解答。

         如有做过直流无刷电机的高手,请加我为好友 QQ 121922024,向高手多学习。

网友A:
先读,再驱动

楼主:
对于采用三霍尔传感器或两霍尔传感器的直流无刷电机的驱动,都必须先读再驱动吗?

楼主:
奇怪了,我现在看的参考程序,电机启动前根本没有先读位置传感器的操作,该程序所用的是东芝单片机,带有电机控制的PMD功能,所以我怀疑是否程序没看懂,还是的确可以不读位置传感器就可以直接驱动电机旋转的算**
望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