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带通滤波器怎样减小误差?

楼主(2010-08-07):
各位长辈:
     本人最近在Multisim上做了一个八阶带通滤波器仿真图,要求频率范围为300HZ
到3400HZ。采用巴特沃斯电路,运放采用OP07,四级串联。经过理论计算,
得到的各电阻电容值均符合要求但仿真结果却有很大的误差(大概170HZ到5900HZ),想请教长辈们如何可以减小误差以及误差产生的主要原因。

网友A:
主要是,电容太多,带宽误差很大,可以使用精度高的电容电阻,另外,如果不需要那么大的衰减速度,就把阶数降一降

网友B:
这样作滤波器是没有什么实用性的,因为太理论.实际工作中都应根据具体实际加以修正

网友C:
8介butterworth并不是4个相同的2阶滤波器串联。
8阶滤波器的4级串联是有特性分布的,具体参考相关运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