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加解密入门与相关汇编指令的运用(动态更新-8-8-)

楼主(2010-08-07):
这是加解密必需用到的汇编指令(8条)。
and    与                //  logical and registers
or      或                 //  logical or registers
xor    异或              //  exclusive OR registers
LSL    左移              //  logical shift left
LSR    右移              //  logical shift right
ROL   带进位左环移   //  rotale left  through carry
ROR   带进位右环移   //  rotale right  through  carry
com   取反              //  one's compement

一些技术上的老鸟(本身对术数悟性太差的缘故),一见到飞船用and 和 or 指令来加解密,就笑飞船信口开河!
飞船将引领AVR初学者用汇编一步一步踏进加解密的大门,揭开加密解密的神秘面纱。

------------**最简单的加密------------
最原始最简单的加密就是把字节移位若干次,例如:

字母 A 的代码是 1
字母 B 的代码是 3
字母 C 的代码是 5
A左移3位, 得 1*8=8
B左移3位, 得 3*8=24
C左移3位, 得 5*8=40

当我们截获 (A,B) ,(A,C) (B,C) 的任意其中一组数据,
设截获了B与C两字节数据 b=24 ,c=40 得
                   3*K=24
                   5*K=40
通过解方程组得系数 K=8   这样就**完毕。
假若左移后再取反如何**?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未完待续!)

***************************

2010-8-8 续:
        3的反码=FC
        5的反码=FA
        5-3=2 (结果正), FA-FC=-2 (结果负)
根据结果是负得知,数据已取反
以上考虑的是不丢模的理想情况下实现的**。
假若已丢模了,从截获的几个数据点中该如何测定丢模?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等差数列求解问题。MCU的实现上可以采取遍历移位法,其中的关键技术点就是断定符合条件的情况,原理并不复杂,这个问题留待大家思考。

只要把以上的简单步聚搞熟了,就知道了加密的关键点在哪里,解密的难点在哪,正所谓知已知彼百战百胜。

以下直接切入加密的讨论中,这里要用到一些关键的MCU技术,位提取搬移技术,
这里采用的通用的and , or 两条指令
举例子说明一下用法:
把第0位与第1位互换,(0度水平局部转置)
            10101001 ---->    10101010
把(1)式的0位与(2)式的0位互换(90度垂直转置)
  (1)      10101001             10101000
  (2)      10100010 ---->    10100011
以上举例说明了这两条指令的用法,是魔方旋转的基础。
该如何制造障眼法?也就是把全00,或FF,或有规律的原始数据变成看似无规律?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楼主:
因精品库中不能同步更新,请老顽童不要加精,飞船将在主贴中动态更新内容。
这一回势必把加解密大揭爆玩个痛快,飞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是AVR板块的第一个项目。

网友A:
每次2行太少,否则俺又要加精华了!!!

楼主:
李冬发
//加密是只能用异或的,与、或是会破坏明文的!
---------------------------------------------------

飞船评:其人不懂装懂,本不值得飞船点化,只因飞船要为AVR的粉丝们谋幸福,估且不与其计较。

楼主:
21IC这么多双眼睛看着!老顽童千万不要公报私仇!飞船作为AVR的版主,理应有此权利置顶讨论。

网友A:
李冬发
//加密是只能用异或的,与、或是会破坏明文的!
---------------------------------------------------

飞船评:其人不懂装懂,本不值得飞船点化,只因飞船要为AVR的粉丝们谋幸福 ...
引用 楼主:

李冬发说的一点没错,密码的根基就是异或!!!地球上无人有异议,除飞船外。

既然他不懂装懂,俺也一样了,那么请飞船高见!!!

飞船第1课要讲解加密和解密,即可逆的问题,必存在还原算法。

请问不用异或用什么???

网友A:
飞船要为AVR的粉丝们谋幸福

理念很好,但飞船在网上做个何等奉献???有什么原创流芳百世???

俺虽是农民,但俺敢说俺死后必有人挂念,飞船敢说吗?不忌讳吗???

楼主:
老顽童到现在竟然还不知道那两条(and, or)指令在加解密上的运用!真让飞船大跌眼镜!
老顽童加精收藏的本意,无非是想留下飞船贴出的那两条指令用在加解密上的证据,让密界上所谓的‘砖家们’笑话而已。

老顽童可能是用C,DEPHI,JAVA之类的编译工具,用到**有点问题了?真正的高手都知道,最强的加解密算法是用汇编语言写出来的。

汇编语言有其它语言不可取代之的过人之处,就是方便直接支持位(bit)提取!懂吗!这是魔方转动的基础!连这么简单的知识都没有弄清楚,竟在飞船面前放一些蛀米证书出来!老顽童你是真好大的胆子!

网友B:
老顽童弄Z80的(and, or)指令时,飞船还在穿开挡裤呢!
真正的高手都知道,老顽童玩了那么多花样,目录如下,飞船除了打口水仗,玩过什么?

hotpower的分类
ARM  (31)
Keil C51  (39)
GCCAVR之C++  (20)
PICC  (12)
DSP  (11)
Delphi语言设计  (6)
尿童学堂  (28)
非典应用怪潭  (11)
HotPower水潭导航  (6)
菜地公告  (40)
非典型LPCARM之攻防体系  (4)
CUPL语言设计  (11)
ABEL语言设计  (3)
非典应用怪潭  (9)
尿童答疑  (5)
尿童图解  (3)
串行数据通讯  (9)
自言自语  (39)
看门狗专栏  (12)
非典型LPCARM专栏  (2)
实用电子书籍  (1)
LPCARM之ISP  (12)
菜农键盘专栏  (14)
51反汇编  (26)
51演示程序  (4)
串口通讯专栏  (13)
函数指针  (1)
LPCARM爬鸟  (6)
程序安全  (4)
菜农文件  (5)
ARM入门  (1)
开源文件包  (3)
SPI接口  (3)
I2C接口  (12)
程序优化  (3)
上位机  (7)
菜农搞笑  (42)
CRC专栏  (47)
菜农文集  (3)
数据库  (10)
LabWindows/CVI  (19)
CRC/PEC  (20)
菜农的HotComm串口控件  (26)
无线通讯  (6)
IAR C++  (4)
USB  (9)
电源技术  (1)
PIC C30  (4)
STM32菜鸟实习  (19)
三十年追梦  (8)
LM菜鸟实习  (9)
单总线通讯  (6)
电信交换  (14)
CPLD  (2)
DSP/BIOS  (36)
DSP GEL语言  (5)
MSP430  (7)
DSP2812  (13)
DSP5402  (26)
DSP206  (3)
DSP/RTDX  (9)
COM编程技术  (14)
C++裸奔**系列  (9)
HotBIOS  (13)
C5402CFG头文件  (7)
红色黑客  (18)
菜农公式  (9)
VC++程序设计  (25)
C#编程设计  (47)
菜农玩C#  (9)
VB.Net程序设计  (6)
菜农玩VB.NET  (6)
Java程序设计  (17)
菜农玩Java  (3)
HotTask51操作系统  (26)
HotC51共产儿童团  (59)
HotTIDSP帝国  (3)
TI博客大赛  (0)
HotCRC逆向世界  (8)
HotWC3密码  (37)
菜农奔甲子系列之  (4)
菜农命题定理及公式  (4)
HotAjax  (4)
WEB编程  (9)
Cortex-M0   (15)
新浪微博  (5)

楼主:
老顽童学的东西太杂了!用来写写博客还可以,很多与真正做产品无关。
学习那些技术(每一样学得半桶水)是浪费生命!

有各有志,飞船仅是对汇编情有独钟,C也仅是用GCC,至于C++,多年前早就放弃。至于其它的编程语言一概不理!

网友B:
好像有网友要用51的位汇编指令写一个8位加法器。

建议飞船也用位汇编指令写一个8位减法器,PK一下,不要整天喊口号,一个字“烦”。

网友C:
AVR也有blt 指令,与51相比写布尔表达式没那么方便而已。
这点小玩想难倒飞船!去难你主子还差不多!

网友C:
要比拼就用AVR的汇编来写!就让俺粉丝出马!谁敢应战!请速报上名来!

网友D:
飞船,别跟他们搞口水仗,抓紧时间更新,等着跟你学习成为高手呢,呵呵。

网友B:
呵呵,求之不得,题目随你出,不要说俺师傅欺负小朋友,尽管俺的本事只学到俺师傅的十分之一不到,PK一下天上漂的、水下逃的、放在手里一抓就碎的粉丝之流,连眼睛都不用眨一下就大获全胜了!

楼主:
支持你们PK,这个布尔机,你们就用AVR的汇编指令来写就是了。
也让世人见识一下AVR的布尔代数处理能力!

会写加法,就会写减法(加法+补码),
加减法的太简单,要PK就来复杂一点的乘法!

网友B:
偶接受挑战!

请问时间限定为多长?

网友C:
给你一个星期,粉丝陪你玩!

网友E:
围观,围观,看你们口水战打得是挺爽的,不知道真功夫咋样。
反正俺是菜鸟,俺来就是学东西的,不论你们谁赢谁输,肯定都能让俺受益匪浅,大家赶紧的动真格的啊!

网友A:
飞船,别跟他们搞口水仗,抓紧时间更新,等着跟你学习成为高手呢,呵呵。
引用 网友D:

赞成,技术会友乃菜农之本意。

网友A:
请楼主拿出原创了,否则置顶消除。

网友A:
因精品库中不能同步更新,请老顽童不要加精,飞船将在主贴中动态更新内容。
这一回势必把加解密大揭爆玩个痛快,飞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是AVR板块的第一个项目。 ...
引用 楼主:

库更新太慢

网友F:
惭愧,我用了很多加解密, 都是直接使用类库,没有仔细研究过内部算法。这次好好听课, 认真学习。

网友G:
孙猴子当老师得从教爬树开始,不能上来就教筋斗云,匠人得管管孙猴子。

楼主:
这是飞船的一惯作风,老顽童想公报私仇?
飞船这些年还没有在老顽童的水潭拿过一点点资料,因此,飞船揭爆加解密没有负罪感。
相反,飞船还记得数年前老顽童向飞船发内部信息要过ADS1.2 的注册码,那时可能刚学ARM吧?飞船当晚就从邮箱发了过去,不知是否是用来做**研究用?

楼主:
不懂and 和 or 在加密解密中用法的老油条们,可以进去看看更新的贴子内容。

网友A:
让俺说什么好呢?
一副叛徒的嘴脸!
当年骂周公后捧周公,何许人也?

真是:
盘古开天地,上下五千年。
二姨十周年,凤姐三百年。

网友H:
两位打住吧,两位现在都是AV版本的斑竹,不管谁在前谁在后,两位都应该携手共进努力管理好版面并多多回答技术帖,AV版不应该成为你们两个争强斗狠的地方吧?

难道一个小小的名次就那么重要吗?上BBS无非就是自娱自乐,交流共享而已,何必弄得**飞狗跳,到处口水呢?!

网友I:
yewuyi 老师说的对!

网友A:
只说不练,置顶落下

楼主:
老顽童公报私仇!

楼主:
密码有两种,一种公开算法,一种非公开算法,飞船写的是非公开的加解密算法,
并且身为AVR的二版主,有权置顶讨论,竟被老顽童欺压。
请各位网友评评理!

网友C:
干脆来一个加解密PK算了,宇宙飞船说过不会解密,加密应该很在行。
就让宇宙飞船加密,老顽童作解密,若老顽童能解出来,正版主当之无愧,若不敢接受这个战书,飞船在AVR板块置顶功就不能强加干涉!

楼主:
老顽童不是吹牛能解密老外也没法**的密码吗?请问敢跟飞船过招吗???

网友J:
干脆来一个加解密PK算了,宇宙飞船说过不会解密,加密应该很在行。
就让宇宙飞船加密,老顽童作解密,若老顽童能解出来,正版主当之无愧,若不敢接受这个战书,飞船在AVR板块置顶功就不能强加干涉! ...
引用 网友C:

说到底,算法必须是公开的。算法不公开,神仙也难搞。。。

楼主:
飞船出的仅是传送密钥的公共部分也就是传送部分,任何人都能截取的加密数据,

老顽童要做的事就是恢愎出原文。

网友J:
那我给飞船几串数据:
1,2,3,4,5
3,4,5,6,7
8,2,1,3,1
你能恢复我的原文么?

楼主:
详细内容请看对老顽童下的战书!

楼主:
飞船将给出(数组已知的明文与对应的加密数据)这算是截获的数据,老顽童要做的事就是恢愎出原文。

当然程序得处于保密,否则反汇编就可以看清楚原理,对于军用设备,美国的都是见光程序就自毁。
(因此飞船与老顽童的这个PK属于军工PK级别)。

网友H:
1、热电源应该放开BBS中容许的2版主的权力,假如置顶是其中一项的话,可以赋予其这个权力,当然,2版主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置顶讨论,否则,即使别人不摘这个帽子,自己也显得好无聊不是?!

2、飞船提出的由你加密,热电源解密的提议是个貌似公平,实则无趣的问题,任何人都知道,加密相对容易,解密困难则大的多了,这是一个显失公平的PK方法。
不知你出于何种考虑提出这个PK方法?!如果非要PK的话,个人建议,各出一道加密题,两个人互解对方的题目,用时少者胜。

楼主:
飞船昨晚查了一下码密方面的书,在主贴开头中写出来的解密方法可以解书中所写的一般加密(飞船在此之前是没有翻过那本书)。

技术的东西到最后是相通的,写书的人不可能超越实践经验。书中RSA密码采用素数分解,飞船同样也用到位技术,就此一项技术早就已经超越了书上所讲的东西。

网友K:
飞船同样也用到位技术,就此一项技术早就已经超越了书上所讲的东西。
引用 楼主:

以你的本事,基本上一张嘴就可以超越全宇宙了,什么书啊教程啊你怎么会需要看?

楼主:
飞船在主贴中一开始的**技术,不论你用何种加密算法,只要把算法源码看懂后,只需截取几组数据点的密文,把这几组的密文倒行至加密能**的第一步,所有算法都能**。(只要有能正确运行的源码程序)

网友L:
// 一级菜鸟发表于 2010-8-10 11:25
//24楼: 来一个最最最简单的
//0xAA xor 0xBB = 0x11
//↑    ↑   ↑    ↑
//明文 算法 密钥  密文
//现在提供给你密文0x11,提供给你算法xor,麻烦你在没有密钥0xBB的情况下算出明文0xAA,并给出步
//骤。
------------------------
楼主在主贴的**原理说得明明白白,只要两组密文数据点既可**,从出这题目可以看出老顽童真是农民一个!依老卖老!

网友M:
我虽是个新人,也不知道飞船和hotpower之前都有什么功绩,就单看了这篇帖子,让我怀疑21ic选飞船当斑竹是为了让人看笑话增加人气谋经济利益呢,还是真的在为广大坛友服务呢?如此张狂之人,要是现实中遇到,我要揍他一顿~

网友N:
呵呵,新人有些过火

楼主:
查了一下密码学的书,俺使用魔方转动/乱序算法(飞船独创)
竟能实现经典的:凯撒密码,换字式密码,多表替代密码,转置式密码。
解密需要的条件:
1。知道了加密算法
2。某些字符出现频率过高或过低,针对明文具有统计性质的数据。
3。持有大量加密算法的例文

网友A:
可喜可贺,有点密码学的味道了。

不过楼主位的算法依然没味道,还是在幻想。

用几份明文和密文对即可**。
还是没有密钥和算法公开及已知明文**等概念。

网友O:
真是技术高手,赞一个!

网友P:
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

网友Q:
学了就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