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启动画面问题

楼主(2010-08-08):
我用W90P710开发一个手持终端,我想在开机时显示一些友好的启动画面(否则液晶会较长时间为默认的状态--花屏),我尝试在bootloader中加入一些画面启动代码,但是当bootloader运行完后,系统启动时,在bootloader中分配的显存又会成为随机态(花屏),我该怎么处理比较合适?哪我有经验的朋友能帮助我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把在boot的时候申请的内存不要内核和文件系统动到啊

网友A:
比如华邦710,16M内存的话,0x8000放内核,0xd00000开始放文件系统,你可以把0xc00000-0xd00000这段内存在boot的时候申请下来啊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我在指定申请始终失败

楼主:
我是这么申请的
unsigned char *LCDBUFFER=(unsigned char *)0xc0000
编译之后LCDBUFFER还是系统自动分配的位置,并没有出现在指定的0xc0000位置,请问怎么申请阿,谢谢

网友C(2012-09-13):
我也不懂啊,同求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