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总结一下:Unhandled fault 么?

楼主(2010-08-08):
在编译应用程序时,经常会出现下面段错误: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linefetch (F4) at 0x00000001
fault-common.c(97): start_code=0xc6c0040, start_stack=0xc6dff9c

上个星期做升级Image的程序的时候,就因为自己定义的stack size不够,分配大的数组时,出现了这个错误。后来使用flthdr来改变statck size后程序就正常了。

  有时缺少库中的函数时,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现在我们的应用程序有出现了这个问题,使用W1,elftflt="-S 102400",以及flthdr来设置大小都还是有这个问题。请问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后,我们应该怎样调试,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A:
kernel里面的
kernel hackinhg里面培植上none power of two了么?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上的意思,能否说得具体一点

楼主:
好像是没有培植,多谢2楼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