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操作问题

楼主(2010-08-08):
STM32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对GPIO进行操作时我用GPIOA的低8位模拟一个总线8位,但我使用函数GPIO_Init时发现这个函数运行时间相当长。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00f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因为我这个应用中要大量的调用这个函数,它已经成为我提供运行速度最大的瓶颈,我CPU工作频率是72M。但我用下面这个代替却不好用,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GPIOA->CRL=0x33333333;
  如果不想用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这个函数想直接对寄存器操作该如何实现?
望各位大侠给指指出路,谢谢!!

网友A:
我这样用
void DATA_BUS_OUT(u8 DataBus)
{
    //GPIO_Write(GPIOC,DataBus);
      GPIOC->ODR &= 0XFF00;
      GPIOC->ODR |= DataBus;
}
不知道楼主 能懂不 简单的与 或 应该不是问题吧
以GPIOC为例

网友B:
为什么“GPIOA->CRL=0x33333333;”不好用?

网友A:
3楼 你看了 编程手册吗? CRL 是什么?
端口配置低寄存器(GPIOx_CRL) (x=A..E)
端口配置高寄存器(GPIOx_CRH) (x=A..E)
只是一个配置寄存器 配置输入IO的
你拿来做为输出数据寄存器吗? 别闹笑话哈

网友C:
楼主如何发现函数GPIO_Init运行时间相当长?多长时间?

还有,我不明白什么样的应用中,要大量的调用这个函数?

网友D:
呵呵,初始化要频繁调用吗?
频繁调用的应该是I/O设置语句吧?

网友E:
连香主都想不出来的应用场合?楼主给说明一下应用场合吧

网友F:
楼主得好好思考一下香主提的问题,或许会有帮助的

网友B:
回4楼,我只是从09年1月才开始看数据手册的,菜鸟一个,让您老笑话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网友C:
楼主失踪了? :dizzy:乘火箭飞了?

网友G:
估计是看球去了:lol

网友H:
不知楼主啥时候能回来

网友I:
楼主如何发现函数GPIO_Init运行时间相当长?多长时间?

还有,我不明白什么样的应用中,要大量的调用这个函数?
引用 网友C:

在某个IO口需要不断切换输入与输出模式时

网友J(2010-09-26):
:D路过,看过,想过,正在做。。

网友K:
楼主,香主叫你回来回答问题!;P

网友L:
估计楼主在看球赛时突来灵感,把问题解决了,忘记结贴了:lol

网友M:
(void*) (unsigned long *)(ADD) 直接写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