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庆祝飞船荣升正式版主,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

楼主(2010-08-08):
热烈庆祝飞船荣升正式版主,协助正版主HOT大叔主持日常工作。

上次看飞船和网友在争论,能不能用最基本的与或非位指令组成加法器,答案是肯定的,大家知道,组成任何复杂的大型计算机,其基本原理离不开最基本的原子操作,即每一位的与或非操作,一般将能同时进行N位的与或非操作的计算机芯片,称作N位MPU,在由于现在有部分童鞋普遍注重结果,喜欢玩**技术,如DSP,ARM,FPGA,CPLD等,以至很多基础都没学好,下面就以51单片机的最基本的位操作指令 ANL  C,BIT ; ORL  C,BIT ; CPL  C 为基础,再加上二条位传送指令 MOV  C,BIT ;MOV  BIT,C ;和二条位置位指令 SETB  C ;CLR  C 为辅助,组建一个8位加法器,同理,童鞋们也可举一反三,组建减法器,乘法器,除法器,等任何扩展软指令,在很早以前,工业控制上的一位机,就是用此法完成数据的加减法的。

------即日起连载------如何用位操作指令组建一个8位加法器------静请关注------

网友A:
热烈庆祝飞船荣升正式版主,协助正版主HOT大叔主持日常工作。  //‘协助’这词太难听了!

网友A:
用赛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形容就差不多。

楼主:
协助’这词太难听了!

那改成监督如何?或坛友们还有什么新鲜词?

热烈庆祝飞船荣升正式版主,监督正版主HOT大叔主持日常工作。

网友A:
这还差不多,楼主这个贴子理应置顶讨论!

网友B:
建设LZ用“学习”两字,用在飞船身上比较合适。;P

楼主:
LS这个词不错,谢谢!

热烈庆祝飞船荣升正式版主,学习正版主HOT大叔主持日常工作。

网友C:
看准了,原来是51指令!有违村规。

网友D:
换了斑竹,希望能告别原先的一潭死水。

网友A:
51指令,差点上了楼主的当,置顶除下。

楼主:
哈哈!

这有何难?

俺就依飞船版主之令,改用AVR位汇编指令,写一个8位加法器!

网友E:
“正式版主”协助“正版主”  这个也太误导观众了

楼主:
“正式版主”协助“正版主”  这个也太误导观众了
引用 网友E:

根据匠人
1、先请飞船和HOT大叔并列为临时斑竹,为期2周。
4、第二周匠人安排一个投票,请网友选择。得票高者为正斑竹。第二高者为副斑竹。

精神,投票选举后都转正,都荣升为“正式版主”,但“正版主”只有一位,另一位

“正式版主”协助“正版主”主持日常工作,也理所当然,哈哈!

网友A:
宇宙飞船并非人人都有能力驾驶。

网友F:
用异或指令岂不更好?

网友G:
lZ感觉就是一个小丑。
到处拍马匹。
年纪一大把了,也不害臊。
女儿都上大学了。

来论坛至于这样吗?
不论高手还是菜鸟,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没必要跟在高手后面拍马屁。
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言论自由。(政治勿他谈)。

实在受不了了。。。
能不能好好说话。

唉。。。。。。。。。。。。。。。。。。

网友H:
顶顶徐姨姨。这是大学数字电路,微机原理的作业题,俺做过。

设输入位为 A0, B0 和进位 C0, 则输出位为:
   R0 =  A0 ^ B0 ^ C0
新的下一进位为:
   C1 = (A0 & B0) | (C0 & (A0 ^ B0))

把上面的逻辑级联起来, 并且初始进位 C0 = 0, 就构成了加法器。

楼主:
谢谢highgear老师指导,
只是51布尔操作指令中没有异或指令。
而AVR更糟, 布尔操作指令中不但没有异或指令,连最基本的与、或指令都没有。

网友I:
顶LZ, 搞搞气氛,何乐不为?呵呵 。。。:))

16楼,不必太认真,都是油墨一点好玩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