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怎么和ADC连接?

楼主(2010-08-08):
做一个东西用到模数转换和5416DSP,本来ADC的资料上写可以用帧同步或者ISP协议与DSP接口,应该是用DSP的McBSP串口,可是用串口的话需要CPU参与,那样CPU就不能做别的事情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用DMA可不可以?

网友A:
基于DSP和ADS8364的高速数据采集处理系统
开发了基于DSP和ADS8364的高速数据采集处理系统。该系统主要由信号调理模块、A/D转换模块、DSP处理器模块、CPLD逻辑控制模块和USB2.0通信模块组成。它能够在板卡上实现信号的采集及前端处理,并能通过USB总线与上位机通信,实现数据的存储、后端处理及显示。参考了虚拟仪器的设计思想,重点阐述了系统原理及硬件、软件的设计。
http://www.mcu365.tk/dsp/2010/0730/11953.html

网友B:
用DMA的话,就不需要CPU过多干预了;DMA控制器可以自动把ADC数据拷贝到指定的地址。

楼主:
3# yxwsz 谢谢,可是DMA方式支持帧同步和SPI协议吗?这点我不大清楚。。。

楼主:
2# richer015 谢谢,是好**!我来好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