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化电流

楼主(2010-08-08):
请教大家: 磁化电流是如何定义的  为何说选择磁导率u比较大的  则可以减小磁化电流?

网友A:
磁化电流一般是指使变压器铁芯内产生一定数量磁通所需要的电流。
铁芯内磁通与磁化电流安匝数在一定范围内成正比,与铁芯材料导磁率也成正比。为产生一定量磁通,显然导磁率较大时所需要的磁化电流安匝数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