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积分电路问题

楼主(2010-08-08):
积分电路图在附件中,如果输入接地,改变电位器,当电位器断掉时,输出output会有直流大概10v左右输出,这是为什么呢?请大侠给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电位器断掉,运放就没有了直流的负反馈,其失调电压足以使输出漂到正向或负向饱和。

顺便说一句:图中所有导线联接处应该加“点”,否则没法看清楚。应该养成这种良好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会记得注意画电路时,养成好习惯。谢谢。再问一下,为了使得输出不饱和,应该怎么改变上面的两个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