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画原理图是用CAPTUER CIS还是CONCEPT HDL???

楼主(2010-08-08):
我们老师说用CONCEPT HDL,不要用ORCAD CAPTURE CIS,但是网上的教程还有别人好像都是用ORCAD CAPTURE CIS,我就搞不懂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A:
CAPTUER CIS就是ORCAD,CONCEPT HDL是cadence公司原来的原理图输入工具,因为不好用,用的人少,大家都习惯用orcad,后来cadence把orcad收购了,建议用orcad画原理图,兼容很多PCB工具,也好用

楼主:
但是我们老师说ORCAD没有CONCEPT HDL好啊

楼主:
吃不准啊  没人回帖的吗

楼主:
21IC难道只是个让高手吵架斗嘴(冷漠和。。。。)的地方吗

楼主:
对于菜鸟的问题就没人愿意回答吗

楼主:
没人回帖  我自己顶!!!!

网友B:
自己可以试用一下,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网友C:
当然capture cis,concept hdl不好用。老师的话,一般没有实际经验,听听就算了。

网友D(2010-09-21):
capture cis 好用,用的人也多

网友E:
capture cis国际标准,业内标准。
其他自己掂量。

网友F:
HDL我们一直都用,用惯了也还是蛮方便的,我当初觉得cis好用,后来觉得HDL也不差

网友G(2012-04-12):
其实只要合适即可

网友H:
什么都是浮云,以后老板让你用啥就用啥。

网友I:
concept hdl不是不好用,而是个人根本没法用,所有的库元件都要自己去做,还没上手就已经累吐血了。这个软件是大公司用的,元件库有专人维护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是没办法用这个软件的。

网友J:
楼主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K:
做学校研究型项目使用oncept hdl挺好,可以仿真,还可以HDL输入据说,没用过,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L(2015-04-20):
目前公司做平板和手机,使用capture cis,仅供后来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