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没有外部时钟,串口怎么用?能准吗?

楼主(2010-08-08):
STM8L没有外部时钟,串口怎么用?能准吗?

网友A:
内部时钟足够

网友B:
楼主要求串口的时钟精度误差是多少? 你可以比较STM8L的HSI参数,看看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这是STM8L101的HSI参数表:

网友C:
一般来说,串口时钟误差<5%时,串口通信没有问题,因为串口是异步通信。

网友D:
用内部的肯定 没问题啊

网友E:
内部时钟应付的串口通信还是没有问题,因为串口的波特率不会很多。像汽车LIN总线最多才20K,用内部时钟足以,但是汽车CAN总线就不行了,因为它的最高波特率达1M,必须得用外部晶振。

总之,用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是要看你的应用而来的,时间的精准要求高就用外部时钟,反之则用内部时钟,具体可以参考SPEC。

网友F:
主要是要根据你的应用领域来选择外部时钟和内部时钟的,准不准就要看给的指标了

网友G:
如果在你的误差范围以内,就是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