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问题

楼主:
输入一个频率为1000hz峰峰值为7V的电压     测得的输出电压的峰峰值只有400mv   但频率却是原来的两倍   我还测了一下5脚的电压    发现它的峰峰值有1.6v左右   不懂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2010-08-08):
你的电路使用单电源,输入信号幅度超过芯片允许的共模范围。
很常见的容易使人迷惑的问题。

楼主:
我试了一下   用峰峰值为4v的输入    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要改成双电源吗?   请春阳老师指点!!

网友B:
峰峰值4v也还是超出范围了,用双电源吧,或者把4脚偏置到1/2Vcc,

网友A:
LM339共模只允许到-0.3V,你输入7V峰值,显然超出共模范围。超出共模范围后,比较器会发生“逻辑错误”,即同相端电位比反向端低,输出却为高电平,这就是输出频率加倍的原因。
同相输入端必须偏置到一个合适的电位,同时反相输入端也要偏置到一个合适的电位,两电位之差即为你想要比较器动作的电压。例如你想要输入信号达到1V时比较器动作,那么应该将反相输入端偏置到例如2V而同相输入端偏置到1V,或者反相输入端为2.5V而同相输入端偏置到1.5V。同时注意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均不能超出共模范围,这可以用限幅电路对输入信号限幅来实现。

楼主:
我在输入端加了个二极管   使输入端的电压的峰峰值为1.6v左右  但输出还是150mv的电压

楼主:
老师让我把上拉电阻改小   我改成2k    结果没信号输出:L

楼主:
我现在把R2改成1K   输出电压有800mv      我把R2改成100   输出电压还是800mv   请大家指教 !!!

网友C:
改变r2貌似没什么用

网友C:
r9,r18,d2的作用是什么呢?
一些简单的使用,貌似没这几个原件。

网友C:
二极管怎么加的? 6# 1189594

楼主:
二极管加在C7前面   r9,r18是迟滞作用    d2是为了消除正反馈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请问共模范围是什么意思?看了共模的定义,就是不懂,前辈能解释下共模与差模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上拉电阻应最小3K,最大15K。

网友A:
7楼、8楼:
你们老师好像不大明白。

LM339电压比较器,输入端最低允许到-0.3V(电源负端为0,即地线),再低就会发生错误,甚至损坏芯片;输入端最高允许到电源正端减去1.5V,再高也可能发生错误。
现在你将R10接地,即反相输入端静态为0V。无论输入7V还是4V,在输入信号负半周期反相输入端显然会低于-0.3V,从而发生错误。你的输入信号幅度降到0.1V,就不会发生错误(本回复全看完再实验!)。
如果你实验的目的是比较器在输入信号过零时翻转(更复杂的情况以后讨论),那么正确的作法是输入限幅。信号输入端串联一支数千欧电阻再接两支反并联的二极管到地,可将信号幅度限制到0.7V。然后再用电阻分压到1/4再接C7,即可正常工作。另一个办法是二极管限幅之后不分压,但将R10下端接到R1R2相联处。此即将反相输入端偏置到约+1V。此时应该与R1并联一个足够大的电容。
实验时应该先把D2和R15去掉。这两个元件作用是给比较器加入正反馈,从而使输入具有回差(施密特电路)。但比较特殊的是仅在输出为高时有正反馈,输出为低时没有。对初学者来说,应先弄清楚比较器工作原理,实验基本电路,然后再实验复杂电路。
作为学生,应该可以仿真,你可以先仿真一下,仿真通过后再搭电路实验。
由于曾经输入过高电压(7V),你的芯片可能已经损坏,最好换一片再实际实验。

楼主:
chunyang老师   我按你的做了   把R10的下端接到R1R2相联处  也在R1处并联一个220uF的电容  但还是要不得   我再把二极管断路  不引用迟滞比较    输出还是很小     我的一个学长 他直接比较  一端接地一端接输入信号   成功了   我这样接都不行   真的很郁闷!!

楼主:
现在的电路改成了  在输入端加了个二极管  和在二极管和电容之间加了个电阻  另一端接地   然后把D2断开      其实一开始输入电压和5脚的电压都没问题  就是输出电压出了问题   一直都不知道哪里出问题啦  芯片都换了好几片了  结果 还是一样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共模输入电压是不是(V- + V+)/2?运放两个输入端输入电压的平均值。
这个我是一值没弄清,刚搜了下。

楼主:
我现在知道啦   是我的电路哪里没接好导致的   我现在重做了一个比较器  可以啦   电路没有错  谢谢你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