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左右的输入,要得到3.6v 1A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0-08-08):
查了很多资料,一般都是3.3v,很少有3.6的,通过很多可调的稳压芯片导师可以得到,但是这样误差比较大,不想这样用,在网上也查到几个3.6v的,但是电流都不够,求助各位大牛啊

网友A:
找一个输出可调的就可以了,比如HT1086,不过这种不便宜,自身也比较耗电。
如果需要的电流在几百个mA的话倒是可以跟我联系看看SGM6006(规格暂未放到网络上)。

网友B:
1A的,不太好找

网友C:
什么产品上用的?
我这边有几款IC资料
看可不可用。qq:401575712

网友D:
简单点的做法就是用个大功率的三极管,3颗电阻,一个TL431,一个高频电容,做一个简单的LDO线性稳压电源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已经找到代替的了

楼主:
谢谢了,已经找到可用的了,本来想找开关型,没办法只有用线性稳压器了。
4# youminlee

楼主:
当时就是考虑到效率太低的缘故
5# jimmywalk

网友:
你用线性的电流那么大,成本也不会低,给你介绍我们开关型的CRM1412A,价格低,效率高。qinjun1215@126.com  发邮件我给你资料。

网友E:
楼主找到的是什么东东 能否告诉我下 我从开关电源±18V 想得到±15V的 精度在4%一下 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D:
用LM317或者7815,7915就能实现了

网友F:
5v降到3.6V 用2个0.7V的二极管 不就搞定

网友G:
得到3.6v的电源导师很容易,关键是你的精度要求

lm317,lm2576都是可以的

网友H:
找我吧! 我有,如果你需要的是1A恒定的,最好使用1.5A啊,欢迎给我来信息要样品测试: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