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问题_发图

楼主(2010-08-08):
别人告诉我一个稳压电路,我试了一下,发现TL431的参考端2.5V稳不住。
输入端电压调高,参考端电压也会随之上升。请高手
给看看,哪个地方出了毛病?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这个电路,在输入高压、负载很小的情况下,三极管是截止的。
然后Vin通过R2/R3 R4分压输出,所以输出会比3.3V高。

网友A:
增大R2,或者在3.3上加个死负载。

为什么不用1117呢?

网友B:
去掉多余的R2即可。

网友C:
六楼的师傅

我再想那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希望能帮菜鸟解下疑惑!!

网友B:
画蛇添足用的;P

网友D:
R2就是个悲剧啊,没有的话应该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