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数据手册

楼主(2010-08-08):
英文数据手册上有很多东西看不懂,哪些是重要的?对应的英文标识又是什么?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常规的术语相关教科书内都会涉及,建议先至少看一遍教科书,然后再去看有关的技术手册。

楼主:
能建议一本相关的比较好的教科书吗?

网友B:
貌似 模拟电路 就有吧

网友C:
做硬件呢,重点关注,输入电压,输出电压 电流 待机电流 工作电流,电路典型应用,电路PCB布局
软件呢,重点关注时序图等

网友D:
用金山词霸翻译下不就行了?

楼主:
试过,翻译软件都不专业。

网友E:
看资料还是比较重要的,能理解芯片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F:
看多了就知道了 跟在高手旁边看看 问问他们

楼主:
恩,已经一边学一边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