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50启动问题

楼主(2010-08-08):
自己做了一块950的板子,上电后启动不起来,
我使用的是usb isp模式启动(usb phy0已经设置为device模式,且ma20-21配置引脚电平正确),但插上usb,pc没有发现新硬件,说明没有进入usb isp模式
我检查了一下电路和evb基本一样,我用示波器测试了cpu电源,供电正常
48m的usb晶振也已经起振,幅度大概在1.8v左右,rex电阻电压是1.26v
我cpu用的是16m而evb是15M,测得sdram时钟有输出,大概在70m左右,这说明cpu已经运行起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晶振的原因,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没有关系才对

另外,我已经用了10k电阻将ma13-19配置引脚拉高或者拉底,但是上电后,用示波器看,发现这些引脚都是低电平,拉高的引脚只有上电一瞬间为高,马上有变低了

楼主:
昨天连上jtag看了一下,usb时钟好像有问题,usb phy的utmi时钟无效,usb接口utmi时钟30m好像是从cpu外部晶振得到的,而不是从usb的48m晶振得到,猜想cpu的外部晶振应该只能接15M,我接了16m,可能是这个原因,晚上搞一个15m晶振试一下

网友A:
ok,15M晶振应该ok,不要随意使用晶振的,因为这个改了,bootloader就需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