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仿真器连接不上

楼主(2010-08-08):
我用的是CCS 2 ('C5000),有好用的程序,和XDS510,就是不知道怎么连,请大家帮帮忙,我是的是C5502,板子上电了,仿真器也插上了,USB口的。

楼主:
求大家帮帮忙吧,真是难到这了:(

网友A:
你不是用的ccs2(5000)吗?怎么.cfg文件在ccs3.1目录下?把安装目录都该在ccs2(5000)下试下。。。

网友B(2011-09-03):
大哥,你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没?XDS510的仿真器支持CCS3点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