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不成功

楼主(2010-08-08):
用SH66P13A的MCU,在烧录过程中出现烧录不成功的情况,只能烧录一部分

网友A:
用仿真器还是用烧写器烧写的?

楼主:
用仿真器烧写的

网友A:
有什么错误提示?

楼主:
提示PROGRAM CODE NOT  PASS

网友A:
注意一下烧写用的几根线可靠连接

网友A:
且与外围元器件断开,一般注意这2点就可以了

网友B:
烧写用的几根线很容易出错

网友B:
我在实际开发中   开始就是怀疑软件
事实往往是硬件问题

网友C:
怎么可能啊

网友D:
6楼说的对

楼主:
以解决,多谢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