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单电路的“?”应该加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0-08-08):
谁能帮看看这个简单的节能灯电路‘?’应该用什么元件,LED 用91颗,前面90颗两并然后串在电路里,但是最后这颗LED该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A:
看不出此电路有何节能功能。最后一颗可以放在主回路中,只要电流在安全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网友B:
:D最后一颗不装好了。。。
或者最后一排3个

网友C:
稳妥的办法,“?”处用一支与其它发光管完全相同的发光管,但该发光管并不安装到电路板正面,而是焊接到电路板反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样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放在主回路不行的,电流太大不行,LED91 会烧,电流太小其它90颗灯不亮,还有其他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