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个二极管怎么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2010-08-08):
请问大家下那两个二极管怎么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A:
当输入端大于5V时,D2导通;当输入端小于-5V时,D1导通。使得同相端的共模电压钳位在正负5V范围之内。

楼主:
是啊,我忘了钳位了,谢谢了哈。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为了让输入为 二极管的正压降或负压降的电压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箝位在正负5.6V吧

网友D:
考虑二极管,正负5.6V钳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