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63743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0-08-08):
模拟63743   IC,在单步执行的时候,IO   Registers   的数据好像和真实数据不一样

楼主:
在使用   GPIO   interrupt   功能时,设置了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Address   0x20)   =   46h   和   Port1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Address   0x05)   =   ffh,和   Port1   Interrupt   Polarity   Register(Address   0x07)   =   ffh,   128-usTimer   interrupt   正常,但是无论我怎样在Port1输入信号,都不能產生GPIO   interrupt   ,在这种情况下,我用单步执行,插入   iord               GLOBAL_INTERRUPT_REG     查看   GLOBAL_INTERRUPT_REG     的值,在执行   iord               GLOBAL_INTERRUPT_REG     前     GLOBAL_INTERRUPT_REG     的值是46h,在执行   iord               GLOBAL_INTERRUPT_REG     后       GLOBAL_INTERRUPT_REG   的值会改变,   变為06h,為什么?

网友A:
在单步执行的时候,IO   Registers   的数据好像和真实数据不一样,

有的IO   口是不行的   要加上拉电阻   就可以了   呵呵
特别是SFR
前几天还遇到呢,RX   TX   就是不对   看程序   没问题
加个   上拉电阻   问题解决   呵呵

网友B:
有问题了不要单纯   怀疑软件   硬件也是要好好的检查
有些   片子的断口表现的   不尽人意啊

楼主:
无论我怎样在Port1输入信号,都不能產生GPIO   interrupt

查查硬件   示波器看看波形   看表现对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