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跪求!)请教ADXL345如何焊接

楼主(2010-08-08):
现在并没有设计印刷版,只是想把ADXL345(4*4*1mm)作为测试工具,但找不到相应的焊接板子和转换底座

请问该怎么办??    最好就是那位大侠告诉我有没这种特殊的板子

网友A:
可以去陶宝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过了,但好像没有这种底座

网友A:
那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B:
哎,飞线点胶就OK了

网友C:
点胶后用热吹风焊接。

网友D:
现在ADXLxxx和ADXRSxxx的片子手工焊都不容易

网友E:
飞线。很简单。

网友F(2010-09-12):
在PCB绘制的时候引脚封装弄长点。
先给芯片的引脚涂锡,在板子上也涂好锡,然后一只手用镊子固定住芯片,一只手拿热风枪吹。弄好后用万用表测量以下又没电源和低短路,接着给软件看I2C或者SPI有没有通,ADXL345我吹过好几片了,都成功的。

网友G(2013-05-25):
引用 网友F:
在PCB绘制的时候引脚封装弄长点。
先给芯片的引脚涂锡,在板子上也涂好锡,然后一只手用镊子固定住芯片,一 ...

大侠,我在焊接方面就是0基础,能不能教教我怎么焊这个adxl345啊,要注意些什么,上次我买了个焊了一天,最后铜片掉了。淘宝上说焊接至少要12块一个,元件才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