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蜂鸣器问题

楼主(2010-08-08):
单独bee=0;蜂鸣器可以长鸣,单独使用继电器也可以作用,不过同时使用就不行了,请问各位大哥是什么问题呀?

#include <reg52.h>
sbit relay = P1^4;
sbit bee = P1^5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i++)
{
  relay=0;
  bee=0;
  delay(600);
  relay=1;
  bee=1;
  delay(600);
}
while(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
   for(j=0;j<200;j++);
}
}

网友A:
电源的马力够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