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pci总线dma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08-08):
大家好,小弟做了一块pci板卡(fpga内嵌pci核实现桥接),想在板卡上面跑dma方式从板卡上读取数据,有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若想用dma方式传输数据,需要知道源地址和目的地址,现在用*puf = malloc(1000)方式在内存中开辟了一块缓存区,那么这个缓存区在pci总线上对应的总线地址又是多少呢?不会是直接等于puf的值吧,不知道这个缓存区对应的pci总线地址,就没法向dma控制器里写入目的地址,dma驱动就没法做了?请问有没有做过的同道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总线地址需要从虚拟地址转换,你是win还是linux。如果是win的话,AdapterObject->DmaOperations->AllocateCommonBuffer 可以得到总线地址,Win下叫做逻辑地址。 linux我就不知道了,pci_alloc_consistent或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