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为什么我的LIBERO里没有Simulus Editor?有影响吗?

楼主(2010-08-08):
(无正文)

楼主:
图片怎么没显示出来

网友A:
我的也是啊,怎么办,貌似很需要的额。。。请问楼主找到解决方案了没??

网友B:
新版本都没有Simulus Editor,在9.0版本中,只有一个Simulation,如果需要WaveFormer这样的波形仿真测试文件生成软件可以下载一个安装就可以,像9.0版本,需要自己写测试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