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安装驱动

楼主(2010-08-08):
Mini ICE 66 仿真器,出现  “制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的信息”

网友A:
你怎么装的?

楼主:
安装IDE66 V2.0 路径为 C:\Program Files\SinoWealth\IDE66

楼主:
复制Rice66.inf    Rice66.sys两个文件至安装目录

楼主:
插上仿真器  设备管理器中重新安装驱动   手动安装
    选择 “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选择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从磁盘安装 → 选择安装目录下的Rice66.inf  →  确定

网友A:
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A:
如果还不行,用下面的附件先清除一下,再更新试试.

楼主:
我试试,多谢了

网友B:
中颖仿真器只能在XP下正常使用 在win7和Vista下都不能安装驱动

网友C:
win7不是说很强大么~~~

网友D:
win7 32位应该是行的。不过好像你要禁止数字签名。
win7 64位还在研究,应该快了。

网友E:
win7 32bit经过测试是完全可以的。win7 64bit经过测试,目前确实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