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单片机在液晶屏上显示模拟的时钟表盘方法

楼主(2010-08-08):
单片机在液晶屏上显示模拟的时钟表盘!
现在有个方法就是将表盘和各个指针在每个时间的位置整理成
数据预存在FLASH中,然后根据时间不停的去刷新!
这样做,不利于任意调整时钟表盘的大小。而且刷新效率偏低。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指导下,先谢谢了!

网友A:
这样显示,需要很多液晶屏像素。单片机是否有这么大的处理能力?

楼主:
:)处理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我的这个开源项目,就是实现你所说的效果
http://code.google.com/p/lxyppc-oled/

表盘是用Microchip的Graphic库画的
由于是用画点,画线的函数实现的,所以效果不受表盘大小影响

P.S.最后为了解决刷时间时的闪烁问题,表盘是固定在Flash中的,指针是动态画的

网友C:
只刷新变化的部分不就成了

还有能设置双图层不

楼主:
楼主可以看看我的这个开源项目,就是实现你所说的效果
http://code.google.com/p/lxyppc-oled/

表盘是用Microchip的Graphic库画的
由于是用画点,画线的函数实现的,所以效果不受表盘大小影响

P.S.最后为了解决刷 ...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lxyppc!
Rev是R82的应该就是吧?

网友B:
应该是R91(含)及以前的版本表盘是画的
R92(含)之后就是直接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