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EZ-USB或cy7c68013搞USB设计的朋友进

楼主(2010-08-08):
刚接触这块芯片,现在做到FIFO这块,有点棘手,用KEIL   C写的固件,配置好的端点和FIFO能进行哪些操作,例如FIFORESET等等,能不能进行FIFO间的拷贝或覆盖,能的话能不能对FIFO进行局部的操作。

网友A:
不是很懂,帮顶

网友B:
ezusb内的fifo不需要你自己控制。

网友C:
你只要从里面读数据或者写入数据。fifo的控制cypress公司没有开发给用户。

网友D:
如果你使用FIFO接口,是不需要你自己来控制FIFO本身的操作的。如果是使用GPIF, 则可以对接口的读写进行编程设置。另外,现在已经是CY7C68013A了。 Cypress官方网站上有参考的代码和例子程序,建议下载仔细研究一下,很有帮助。

网友E:
不明白,先回个帖子

网友F:
简单说,FIFO模式的话用户不能对其进行控制,只能写寄存器对其进行配置,配置好后,out就会开始发数据,In端收数据。当FIFO满了就会向USB Host端发送一个传输请求。

网友G(2011-05-17):
回复 网友F:
非要等到满了才会发送请求吗,可否自己设置fifo大小或自己定义是否发送呢

楼主:
好的,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