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99se的问题

楼主(2010-08-08):
我现在想用protel99se来画电原理图,发现有很多的元器件找不到,是不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元件库啊?

楼主:
我从哪里可以下载到比较齐全的比如cypress

网友A:
自己建一个常用的库,以后画图就方便了
new-new   libary,即可

网友B:
到厂家去找
一般会有下载的~~

网友C:
你没把你要的库加到左边的列表中
加进去后一般的元器件都有了

网友D:
有些元件是要在装一个库的,在解压缩或者安装盘里有,我开始也这样找不到的

网友E:
最好还是自己建吧,这样比较有针对性。

网友E:
而且用现成的库有的时候会封装一些引脚的netlist,这样限制其他要跟它相连的引脚也要取默认的netlist名称

网友A:
荐:自己建LIB,点FILE--NEW,选择“Schematic   Library   Document”--确定。
双击进入,然后TOOL--NEW   COMPNENT---取名为“***”---然后画图。---…………--保存。
当然,点左下的DESCRIPTION,设置封装型式。

网友F:
Protel   99SE已经过时了,强烈建议使用Protel   DXP版本,在画原理图阶段就可以直接看到封装,而且省去了装载网络表的过程。元件库比99SE全多了,但是有些还是没有(比如Cypress的USB控制芯片CY7C68013)。

网友G:
Protel   99SE已经过时了,强烈建议使用Protel   DXP版本,在画原理图阶段就可以直接看到封装,而且省去了装载网络表的过程。元件库比99SE全多了,但是有些还是没有(比如Cypress的USB控制芯片CY7C68013)。 ...
引用 网友F:

要那么说的话,dxp也过时拉,换AltiumDesigner6.7

网友H:
原理图元件和PCB图元件都可以自己建的

网友I:
没有就要自己动手画啊  要多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