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菜鸟求助

楼主(2010-08-08):
我不懂数字电路,一直做模拟电路的
最近有个项目要做数字电路,于是就看芯片的资料
发现有个东西不是很懂,就来问一下大侠们,希望大侠们能指点一二:
比如,这是我在一个芯片的datasheet上看到的,不明白里面说的64*8是什么意思?

Memory Cell Array : (64M + 2M)  x 8bits
Data Register : (512 + 16)  x  8bits

看到很多地方都是,一个芯片的存储容量是16M*16,是不是指总共是256M的容量,分成了16分,每份是16M?
那这样的话,上面的64M + 2M)  x 8bits又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菜鸟

网友A:
应该是表示64M + 2M个字节(八位)和(512 + 16)个字节。

通常存储器的大小会用位(bit)作为单位来度量,但为了表达其数据通路的宽度(并行一次读写宽度,单位bit)因此一般会采用如此表示——即字数X字长bits。

楼主:
感谢楼上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