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关于手机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0-08-08):
匠人您好,阅读了 匠人手记中的手机锂电池充电器设计白皮书,有个疑问不大理解,能否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文中提到在暂停充电间隙采样电池电压, 那么如何在充电暂停的间隔采样电池电压? 是将PWM停掉,再采样电压,还是在PWM低电平时几十个us的时间采用电压??
程序比较关键的就是AD采样电压。 那么程序的AD采样程序怎么实现的,是定时在每个工序的主程序中调用,还是在固定中断执行AD采样程序,还是有其它特别的处理?

根据书中讲的,我画了个快速充电状态下 的流程图。。能否帮我看看

楼主:
表格22.3
条件        延时计时器
当V>4.0V,且I<0.2C 时        +1
当V<4.0V,或I>0.2C 时        =0

表格22.4
条件                         延时计时器
当V>4.0V,且I<0.1C 时        +1
当V<4.0V,或I>0.1C 时        =0

条件                        故障类型
当V>4.3时        1        BAT+和BAT-端开路
                2        过压

当V<2.5v时        3        电池失效
                4        短路

当I>1.5C        5        短路
                6        过流

当温度检测值
超范围时        7        温度过低
                8        温度过高
                9        电池脱落

表格22.2

当v<4.2v且I<1C时        占空+1   假如大于最大值   =最大值
当v>4.2v或I>1C时        占空-1   假如小于最小值   =最小值
当V=4.2v 或I=1C                占空比不变

网友A:
:'( :'( 咋没回啊。。。:c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