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触头是?

楼主(2010-08-08):
如题。。。

网友A:
你指什么?问题要描述完整。

网友B:
这个问的也太随意了哦。

银触头是说的继电器上的吗?
如果是,

就是 触头镀有银啊,接触电阻小,以便大电流通过不太热

网友C:
现在很少见了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就是不知道这个银触头是什么东西。想了解一下。。。。

网友A:
必须说明这个“银触头”是用在哪里的。

楼主:
想了解一下他的工作原因、用途及特性等

网友A:
那就必须给出用在哪里,比如继电器的银触点、分析化学用的银电极,这二者可是风马牛的关系。

楼主:
网上找到一段关于银触点的作用,分享一下:
装在软电缆上的手持棒状电极,用来将磁化电流从电源导入试件的某一部分。所属学科: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 ;试验机(二级学科) ;银触头无损检测仪器-磁粉探伤机(三级学科) F4-11辅助触头 1 电询产品详细信息:1 适用范围 F4系列有二极和四极两种,该辅助触头组和交流接触器式继电器组合后能扩展辅助触点的数量。本系列还包括C、E、K型,C型为侧装,其他为顶部安装。银触点的材料组成呢?含银多少为了避免触头烧损起见,静触头末端做成弯曲形状,动触头中间部分突起.这样电弧就不会在接触面上燃烧。它是一种较好的触头形式,其运用日益广泛。托以上讨论触头的工作过程对材料提出了许多要求。由于铜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及导热性.有足够的硬度.较高的熔点,易于加工.故广泛用作高压断路器的触头导电部分。但由手铜易于氧化,氧化后接触电阻大.所以在有些继路器中,在铜主触头外复盖银层。银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其氧化膜也有导电性,镀银后可以改善铜触头的工作性能。随着断路器的频繁使用,触头上电弧热效应显着增大,接触面可能严重损耗,因此对银触头的耐热性、耐弧性、耐磨性提出了更更高的要求。粉米冶金法为触头材料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粉末冶金不是采用普通的治金方法,而是把两种金属的粉末混合在一起在模其中加压成型。再在保护性气体(氢气)中进行烧结而成的.这种台金实际上是机构混台物。因其工艺与陶瓷品相似故又叫陶冶合金。高压断路器中广泛应应用铜一钨、银-镍、银.石墨作为触头上的耐弧头或耐弧环.

网友D:
银触头用的多了,低压电器,用的特多。

楼主:
噢,非常感谢大伙的回复。我了解了。。。

网友E:
一个空气开关拆解后的情况

当然,有个奇妙的现象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电弧会如此有规律地按照“设想”喷射?

******上传不了图片,说什么“无效的图片文件”********
真是晕死!!

网友E:
通过BOLG上传,但愿不要再出什么事

网友F(2011-08-18):
银触头,  指的就是接触的那部分   一般是2个片状的焊接在铜电桥上的(一般叫做片材触头,冲床上打下来的),如楼上的C45图片所示。

银触头一般是什么做的呢? 当然是银合金了,主要材料是银,银是作为基体材料,然后有氧化镉颗粒分散在基体里,起耐烧蚀,抗高温,抗氧化等一些效果。

那么电弧呢。也就是通常看到的电火花,白光,黄光? 管他的什么光的,我看不清。 一般是因为空气被热电离而发生放电的现象。 为什么呢? 首先在断路时间还没断之前(跳闸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是带线圈的回路中,在断开瞬间会在触头2端产生极高的电压,这个时候触头间距如果很小的话,会使空气在强电场下电离,仍旧有电流流过,这时温度可能有4000度以上吧。这么高的温度会让空气发生热电离。这时候呢,电弧明显了,高温的等离子体在喷射,也就是看到的电弧了。

但是电弧为什么会按照一定的方向跑呢? 看看C45里面的 导体的排布, 画一下电流经过的路线。瞧 路线是不是呈半员形或半方形? 然后按右手螺旋定律分析一下,电磁场是朝哪的,而等离子(金属离子+电子)会怎么走。 所以你看 在C45一接线端的铜片从触头引向灭弧罩,为了让电弧在导体上由电动力拉到那个位置去的。

好累呀~!!~~打字打得。

诶~看在我这么积极地回答问题份上,给介绍份工作糊口吧。

本人刚被公司找了个理由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