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拉电阻必须大于1K?

楼主(2010-08-08):
为什么上拉电阻必须大于1K?要是取330欧,会怎么样?
为什么一般的IO口最大灌电流都是20mA左右?

网友A:
上拉电阻通常只是暂时性将被拉者拉到某一个特定的电位,而一般的会由外加驱动将其拉离这个特定的电位。如此一来双方拔河,如果上拉电阻过小其结果如何?

至于IO端口的驱动能力,一般数字电路的负载不会太大,再考虑到一般IC的工艺,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但未必就是20mA。

网友B:
HWM讲的很好,具体还是要看应用,我有的产品应用上也有用到300欧姆的上拉,目的是用输入状态外接上拉电阻提供的电流驱动。
至于I/O的sink电流,也有40mA的,查查HT48R52A就明白了,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应用方向定

网友C:
关键是其上拉电流,如果太大,关断损耗太大容易造成发热。

网友D:
需要用多大就用多大。只需要0.1mA的上拉电流,而上拉电阻用得很小,那么多余的电流就是浪费。如果是双向工作,还增加驱动器件的负担。

网友E:
需要用多大就用多大。只需要0.1mA的上拉电流,而上拉电阻用得很小,那么多余的电流就是浪费。如果是双向工作,还增加驱动器件的负担。
引用 网友D:

ret:恩,赞成,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网友F:
根据特定的情况选择特定的上拉电阻,顶!

网友G:
上啦电阻一般只是给端口一个固定的电平,不会出现模糊电平的情况。
没有人规定说上拉电阻一定是多大,关键是你的上拉电阻小了电流那么大你控制时你的MCU能拉下那么大的电流吗?还有功耗问题!
“一般的IO口最大灌电流都是20mA左右”那是芯片制造的工艺问题,内部的MOS就只有那么大的过流能力,想要更大的电流,自己外面扩展~~

网友H:
楼上解释很多了
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网友I:
上啦电阻了 怎么固定点位了 ?我个人理解的是:单片机的内部上啦电阻和外接的上啦电阻与驱动电路(负载)形成分压,关键看阻值,固定点位我真的不明白什么意思!
谁能讲明白点?

网友I:
上啦电阻我一直没搞懂,高手讲了我还是不懂!
我觉得外接上啦电阻只是提供大了电流(因为单片机内部上啦与外部并联,阻值变小,所以电流变大了)
它是怎么实现固定点位的?好像和欧姆定律不符合吧,哈哈!
个人谬论,大家帮我解释下,为什么,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错在哪了 ?

网友I:
自己顶下 ,高手来帮帮 我,帮我理解一下

网友I:
有高手吗?帮帮忙哦,我很郁闷,到现在上啦电阻方面的原理还是不懂!

网友J:
静待上拉电阻的原理,谢谢

网友I:
再顶下,顶一百次应该高手出现了吧

网友I:
没人出马?版主快点现身吧!版主快点现身吧!版主快点现身吧!

网友I:
maychang,NE5532,awey,ic921,程疗匠人,chunyang,不要在潜水了,块出来吧 !

网友K:
5楼分析得很好

网友L:
为什么上拉电阻必须大于1K?要是取330欧,会怎么样?

外围电路经常以低电平有效,因此,有用上拉电阻一说。
一般情况下,从抗噪声干扰的角度来说,上拉电阻小是好事,但从节能的角度上说,下拉时电流太大,电能浪费过重,不划算。在下拉能力满足的前提下,折衷考虑一下节能与噪声的关系较妥。

330Ω上拉时电流为15.15mA,单单从单口电流上说,或许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多个接口都这样,总体电流太大,可能MCU不允许。即考虑单个接口能力时,还要考虑MCU的整体驱动能力。

网友L:
为什么一般的IO口最大灌电流都是20mA左右?

也许没有太多的理由,这样大的电流已经满足绝大多数的要求又不至于造成制造成本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