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sram的问题!!!!!

楼主(2010-08-08):
我用一块开发板,外接了一块sram,是用线连得,写是对的,debug一步一步读也对,但是全速运行差不多100个数据有10个错的,怎么回事啊
、?谢谢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时序配置问题。多加周期。

网友B:
如果是飞线连的,那么工作频率不能太高,输出的slew rate要设置小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成功了,你说的不错,2分,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