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性电容的虚地悬浮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08):
想问一下大家,图中的那个4.7uf极性电容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用来提高电压,将地端悬浮起来吗?小弟,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赐教。。。。。

楼主:
C2和2.5V的直流偏置电压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A:
依我看,C2和R5配合,使放大器的幅频曲线出现一个台阶,低频段增益较低,高频段增益提高。

网友B:
那是提供交流旁路用的,对交流而言,电容是导通的,在一定条件下(容量和频率)可认为其对交流短路。

网友C:
让其只反馈交流信号

网友D:
目的是,直流的时候,相当于一个射随,处于深度负反馈,放大倍数约为1,交流的时候,电容短路到地,相当于一个同相放大器,增益变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E:
???你们谁说的是对的?

网友F:
3、4、5、6楼说得都很正确啊,7楼也太言简意赅了,但估计意思也是正确的。

网友G:
呵呵 楼上都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