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正弦信号抬高2.5V到AD范围0-5V???

楼主(2010-08-08):
我用AD做采样但是AD量程是0-5V,采集正弦信号时需要把信号抬高2.5V,请问怎样实现才能保证测量精度和减少被测信号失真。感激不尽!!

网友A:
用运算放大器搭成加法器即可,具体型号根据你的输入信号精度和频率决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试过,我尝试用op07搭了一家加法电路发现噪声干扰很严重,但是我是用于测量仪器,需要0.05%以上的精度,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电路设计有关系,我用的电路是:交流输入端先通过跟随器提高输入阻抗直流端处加跟随器还加了滤波电容防止交流影响(因为直流我用的是AD基准电压)然后反相加法最后一倍反相输出。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典型一点的电路,希望指点小弟以下!!

网友B:
很简单,如Chunyang所说,我曾这么做过,结果很好。基本没有干扰

楼主:
有没有具体实践的电路图或者具体实现电路参数,我想对比一下是不是电路上有问题

网友C:
你把你的图先发给别人看看。

网友D:
前几天还在调试一个加入VDD/2直流分量的运放电路,电路上可以用简单的加法电路做,OP使用的是高精度运放SGM8551,失调电压12uV,输入失调电流3pA,偏置电流都是19pA,带宽1.5MHz,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对,还有每个芯片特别是AD的op07的供电电压都要去耦

网友F:
用个加法器没问题的,我同学试过的

网友G:
肯定用运放啊

网友H:
如果用电容隔离, 电容前流出交流信号的直流回路; 电容后接运放正端; 运放正端用电阻分压

网友I(2018-06-15):
就用电阻分压,然后输入到同相端即可

网友J:
你这个0.05% 是量程精度还是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