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叔,请教个问题,康佳电视被雷击坏了,谢谢!

楼主(2010-08-08):
T叔,我有个朋友的电视看着看着,打了一下雷,就坏了,电视是康佳牌子,打开机盖,肉眼看电路板没有没有烧黑现象,保险管也没烧,就是什么反应都没有?请问是那里问题?谢谢!

网友A:
楼主提供的信息是不足以进行判断的,电器遭遇雷击,任何地方都可能损坏,电视坏了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如有无光栅、伴音,电源是否可以正常加载等,现在的电视则有CRT、LCD和Plasma,楼主也没有交待……如果楼主自己不掌握电视原理的话,还是建议送修为佳。

楼主:
谢谢2楼,电视上电后什么反应都没有,跟没上电一样,电视已送修,我只是好奇,想了解一下,学点东西,顺便看看维修人员有没有收贵我朋友而已!

网友A:
这种情况电源或行扫描系统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收费无法预测,需要知道具体坏的元件才行,手工费则由当地的价格水平决定。

楼主:
那一般是什么元件坏的可能性大点啊?

楼主:
康佳电视电源部分有压敏保护吗?我好像没有看到,只看到有个PTC.

网友A:
那个PTC是消磁线圈用的,通常的压敏保护则无法应对雷击。

网友B:
三无故障一般是顺着220v进线查器件,串接在电源进线里的,该通的都通了吗?跨接于电源进线之间的,不该通的是否也通了?然后检查电源单元的每一个另件,一般不会只坏一个另件,找到问题另件先不忙更换试机,不然会再坏一大片.(多少次血的教训!)

网友C:
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D:
真是牛人,好像大侠在电子方面上什么都懂

网友E:
如果是CRT的,绝对电源部分,行部分不会,不修电视好多年了,但是还是记得不少啊

网友F:
现在知道避雷器的重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