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SRAM 4K左右,FLASH 32K左右,价格5元左右的51单片机

楼主(2010-08-09):
由于项目对成本要求比较高,而需要使用的SRAM大概在2K多。加上后续的一些功能考虑,估计4K才能满足要求。另外程序大概是29K左右,那也至少要32K程序FLASH了。最好有SPI端口,没有的话,就IO口模拟了,只是速度有点限制了。
    另外最重要就是价格,最好是5元左右。

    帮忙推荐一下呀。考虑到51比较熟悉点,不想再学一种单片机,所以还是想选51。如果5元左右实在找不到,能否帮忙推荐款10元以内的。

    非常感谢了。

网友A:
我也想要这样的

网友B:
NEC  Renesas ST  这三种应该都有你需要的型号
价格看量,一般量估计在5块以内

网友B:
如果你对51比较精通,换个MCU 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选择其他单片机吧。难道一定要在51上面吊死。。

网友C:
STC90CxxAD满足前两个条件,价格可能会超。。。 :)

网友:
这样的资源,这样的价格,估计难找

楼主:
其它型号都有哪些能够满足的呢?要求能够支持C编译器的。倒是找到一款,只支持汇编的,郁闷……

网友D:
有一款超低功耗的,资源似乎差不多 C8051F921, 32K flash, 4K ram, 功耗比较低,可支持单节电池供电
需要SPEC的话,可以加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