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0.8V-+0.8V的传感器输出信号转化为4-20mA

楼主(2010-08-09):
1、如题

2、由于传感器在5V工作下得消耗14mA左右的电流,那么是不是两线制电流环就无法实现,需要做成三线制了呢?

网友A:
-0.8V~+0.8V信号转换成4~20mA,需要电压-电流变换,这可以用一片运放加扩流实现。
还需要合适的偏置,这实际上是在作一次加法,也可以用一片运放实现。

楼主:
恩,maychang老师所说的用加法应该指的是单独对地的-0.8~0.8信号,我上面没说清楚,补充一下,所提到的--0.8~0.8的信号为差分信号。VI这部分我晓得,只是原来一直读两线制电流环的图,现在做三线制有点懵。请问这个线性变化的差分信号应该如何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