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达人讨论下反馈类型

楼主(2010-08-09):
图如下,以普通单向放大器和单向反馈网络的理论为依据,这个电路的构成是
什么类型的负反馈(比如电压并联等等)?以及为什么?~

网友A:
这是什么管子?两支N沟MOS?

如果是N沟MOS,那么运放的输出与Vo无关,并不构成反馈。运放输出与Vi也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maychang大叔,实际上这确实构成反馈,并且是输出电压(输入看不出来)负反馈,(而且我怀疑是多反馈合成),目的是为了降低输出电阻。
比如,我们假定 OPA的V+有正增量,那么导致Id_Mn2增加,于是I_R增加,最后导致V+下降~  麻烦maychang大叔在品品给大伙说说详细 谢谢

网友B:
电流串联负反馈,R下面的那个节点因为和输出端不接在一起,所以认为它采样的是电流信号。而Mn2、Mn1和Vi是串联拓扑,因此判定是电流串联负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看输出电阻表达式不会大,不属于电流反馈的结果

楼主:
,,,,maychang大叔人呢

网友C:
电压并联负反馈:信号输入端与输出端在同一端,所以是并联反馈,令V0为0时,反馈就没了,所以是电压反馈,至于负反馈:假设运放输出端电压增大,则Mn2的栅源之间的电压增大,电流就增大,R两端的电压增大,Vp的电压就减小,运放两端的电压就减小,运放的输出也就减小,因而判断是负反馈,综上,应该是电压并联负反馈。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值得深入讨论。

反馈当然是有的,但我觉得,是局部反馈,而不是从输出端Vo到输入端Vi的环路反馈。

楼主:
电压并联负反馈:信号输入端与输出端在同一端,所以是并联反馈,令V0为0时,反馈就没了,所以是电压反馈,至于负反馈:假设运放输出端电压增大,则Mn2的栅源之间的电压增大,电流就增大,R两端的电压增大,Vp的电压 ...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 那并联呢? 我感觉是串联, 因为输入口利用的是Vgs1=vi-vo的差值来控制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看输出电阻表达式不会大,不属于电流反馈的结果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给输出端加测试电压源求输出电阻的时候,发现输出电阻并没有增大?所以你说不是电流负反馈。是这样吗?
但是你注意过没,这种情况下对于试探信号而言,电路反馈是并联拓扑了,算出来输出阻抗比未加反馈前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原因在于反馈网络的输出与放大部分的输出连接在了一起。这个应该算may伯所说的局部负反馈了,起到稳定偏置的作用。反馈网络的输入端明显不是放大部分的输出端,因此说电压反馈似乎也不那么合理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给输出端加测试电压源求输出电阻的时候,发现输出电阻并没有增大?所以你说不是电流负反馈。是这样吗?
但是你注意过没,这种情况下对于试探信号而言,电路反馈是并联拓扑了,算出来输出阻抗比未加反馈 ...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电压反馈,可以把M1亦看为反馈网络一部分的话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就把放大部分和反馈部分混为一团了,那还谈什么反馈类型呢?
这种类似的结构在外文教材中通常称为“退化”(degenerate)电路,而不称为feedback。看来还是老外严谨一下哈;P ;P ;P

网友D:
隔岸观火,负反馈不是一般都引回负输入端的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样就把放大部分和反馈部分混为一团了,那还谈什么反馈类型呢?
这种类似的结构在外文教材中通常称为“退化”(degenerate)电路,而不称为feedback。看来还是老外严谨一下哈;P ;P ;P ...
引用 网友B:

,,,,头大。。。  不过为么不能同时起2个作用~?

网友E:
电压串联负反馈。

负反馈是明显的,按极性分析即可。至于电压反馈,短路输出看是否还有正常的反馈便可。串联呢?输入是电压型的必定是串联反馈。

网友A:
15楼HWM:
此电路将运放拿掉,Mn2改成一个电阻或者恒流源负载,你说的“短路输出看是否还有正常的反馈便可”仍然成立。
事实上,将运放去掉,Mn2改成电阻,那就是标准的源极输出,而源极输出对共源极电路来说,就是100%的电压负反馈。
不过,这是从Vo端到Vi端的环路反馈,而运放和电阻R以及Mn2构成的电路并没有参加这一反馈。所以我觉得运放和电阻R以及Mn2构成的是局部反馈。

网友E:
to 16L:

如果去除运放,以电阻替代Mn2,反馈自然还存在,且同样是电压串联负反馈。加入运放和Mn2后,反馈被进一步增强,类型不变。

网友A:
17楼:
没错啊,这个电路去掉运放,用电阻替代Mn2,是电压串联负反馈,这一点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认为电阻R和运放以及Mn2是整个电路中的局部反馈。

网友F:
运放、R、Vbiss 、Mn2这部分电路只是让流过Mn1的电流大小等于Vbiss/R。
从整个电路来看,是一个电压跟随器。输出电压近似为Vo=Vi-Vth,最大输出电流等于Vbiss/R,输出特性类似于一个恒流源加稳压管组成的并联稳压电路。

网友C:
请问maychang栅极输入源级输出对于共源电路为什么是100%的电压负反馈?

网友A:
20楼:
你把共源电路和共漏电路都画出来,二者对比一下。注意要把电源(电池)和负载电阻以及输入信号端和地线都画完全,并且还要注意输入输出都是对地而言的。
双极型三极管也是一样,射极输出对共发射极来说是100%电压串联反馈。
顺便说一句:共基极电路对共发射极电路来说,是100%电流反馈。

网友G:
Mn2变成电阻,去掉运放,就是一个普通的放大器。

通过控制Mn2的电阻,使得Mn1的上端的直流电压为Vbias,也就是近似Vo的输出直流就是Vbias。

至于反馈,就是Mn1的上端电压低了后,Mn2的电阻会加大。
反之亦然。

网友C:
谢谢maychang
我再想想

网友:
15楼HWM:
此电路将运放拿掉,Mn2改成一个电阻或者恒流源负载,你说的“短路输出看是否还有正常的反馈便可”仍然成立。
事实上,将运放去掉,Mn2改成电阻,那就是标准的源极输出,而源极输出对共源极电路来说,就是1 ...
引用 网友A:

局部反馈?~? 不太清楚什么意义,期待maychang老师解释下。
个人认为,这实际是2个反馈环路的叠加:
反馈1是Mn1与rds_Mn2构成的普通源跟随的电压串联负反馈,这里rds_Mn2是反馈网络
反馈2是Mn2与Mn1,R,A,构成的电压并联负反馈,这里Mn1,R,A是反馈网络

正是2个反馈环路的共同作用,        令整体输出电阻在普通源跟随的电压串联负反馈(反馈1)rout1=(1+go1*R)/gm1 的基础上,又被反馈2的环路衰减 1+T(反馈2)
倍,故得到整体输出电阻结果为rout1,2=(1+go1*R)/(gm1*【1+gm2*R*A】)

楼主:
- - 咋没人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