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单放大电路疑问

楼主(2010-08-09):
我的这个放大电路有点疑问,当我放大1倍,2倍,3倍时都没有问题,可是放大倍数高了就放大不了了,比如5倍,10倍就出现错误了,仿真出来还是3倍的模样

网友A:
运放输出饱和了吧?
把仿真输出波形贴出来大家看看。

楼主:
我看波形也好像是失真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上面的波形,很明显的切峰波形。
要么减少输入信号幅度,要么提高电源电压。当然,提高电源电压必须在该运放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A:
下面的波形,有一些“歪头”。
这是放大器带宽不够引起的。
你那个C109是否太大了?

楼主:
我输入的交流波形就是失真的,可是和我的放大电路有直接关系吗?放大电路中我把C109改成50K也看不出来放大啊?

楼主:
图中的OUTPUT2就是原理图中的IN3

网友B:
增益不就是1+Z/R1吗?其中Z=R109//(1/jwC109),我算了下你频率约为40KHz,此时5nf电容容抗约为700多ohm,这样增益自然接近于1了。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为增益是1+R109/R108呢,多谢多谢啊

网友C:
电压不够,失真

网友D:
你这电路的带宽明显不够,你的3db带宽是小于1K的。倍数越大的时候,带宽更低,就出问题了。

楼主:
带宽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B:
带宽是怎么确定的呢?
引用 楼主:

低频时增益最大,当增益下降到最大增益的0.707倍时就是-3dB带宽了

楼主:
那我如果想增加带宽,电路怎么改一下呢

网友E:
增益不就是1+Z/R1吗?其中Z=R109//(1/jwC109),我算了下你频率约为40KHz,此时5nf电容容抗约为700多ohm,这样增益自然接近于1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解.学习了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这个输入信号,是直流信号的时候放大倍数和交流交流时候的放大倍数一样吗?

楼主:
每一个芯片的增益带宽积是固定的吗?

楼主:
那就是说运放不一样,增益带宽积就不同,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