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内部内存SRAM 如何化分一部分自定义使用

楼主(2010-08-09):
现在想在STM32上的内存上化分一部分空间来自定义使用,不知如何做起,有哪位兄弟对这一块比较熟悉,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跟你的编译器有关的。 你可以通过编译器里的设置把一段RAM划分特定使用。

网友B:
你如果静态分配 用keil的话 可以创建一个你需要大小的数组 用 __at(adress)的方法制定内存地址

网友C:
链接文件?
HEAP?

网友D:
Keil 可以通过修改IRAM1实现,IAR估计(没用过)可以通过修改链接文件实现。
不过这样搞有啥子意思?

网友E:
最傻最简单的方法,定义一个全局数组,其大小就是你要用的大小

网友F:
最傻最简单的方法,定义一个全局数组,其大小就是你要用的大小
引用 网友E:

这招不错!

网友G:
3楼正解

网友H:
3楼正解顶!

网友I:
你如果静态分配 用keil的话 可以创建一个你需要大小的数组 用 __at(adress)的方法制定内存地址
引用 网友B:

IAR 也有类似的方法,可以把变量指定到固定的地址上